请教:关于液晶屏显示器开发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准备开发TFT真彩液晶屏显示器,接口是VGA。
实现功能:
将通过VGA接口发送的数据在液晶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请高人指点方案!
谢谢!

网友A:
拿个FPGA来做吧,把VGA信号转换成TFT信号

网友A:
这个主要工作是做个LCD控制器

楼主:
楼上朋友说的好!
用周立功网站上的话说,就是做个TFT控制器,但该网站上的方案太简单,而且相应的开发板实物也没有做出来。本人对这个领域比较陌生,不知道深浅,只能摸索着过河了!
呵呵!

网友A:
不会太难的,主要是做两个控制器,一个是VGA接收的,另一个是TFT控制器,中间用个双口RAM转接一下就行了,没多少数据量,弄个CYCLONE系列就能搞定,主要是要把VGA与TFT的协议搞清楚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比如: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