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0-12-02):
一款三星手机上的,拆手机时不小心线弄断掉下来了,但是手机还能正常打电话,接电话,无语了……用万用表测电阻大概30欧,测导通性时短路,测其电容时此物会发生震颤,真乃神物……难道是电感?

网友A:
里面应该有线圈,测电容时要给它通交流,所以会震颤
看看手机的震动功能还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没有了……牛人一点即破,呵呵

网友B:
哎,震动电机呀,这都不知道?;P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虾孤陋寡闻了……

网友C:
坏了怎么修啊,我同学的手机没震动了,准确的说是时有时无

网友D:
怎么看不了图啊?

网友E:
哈哈,这个有趣,其实你测的时候震动,就可以想到这个是震动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