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7905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0-12-02):
(图片)

网友A:
仅仅看这部分,没有问题。

网友B:
请问下,C5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是滤波,那会不会太小?最后的R11会不会太大?因为断开负载的时候,电容要有放电回路,如果R11太大,会不会有太多的电流过7905?

楼主:
滤波,钽电容,不需要104,220u应该不小了。
R11用470和510都可以吧,“如果R11太大,会不会有太多的电流过7905”

网友B:
因为我看不少电路,都有在7905的二脚三脚之间跨接个二极管,所以。。。

网友B:
然后电源的滤波电容我们不是一般都给到1000u左右的么?

网友C:
滤波电容的容量要看负载的大小及变化的情况,不能简单说多大合适,只有输出端存在较大容量且负载可能很轻时才需要反向泄放二极管,从楼主图中元件的参数取值看,无此必要,默认该电路设计者是知道设计原则的,所以才有maychang在2楼所说的话。

网友D:
前面是不是想做一个桥式整流啊,感觉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