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5v输入 4.096输出的基准

楼主(2010-12-03):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的AD莫非是12位的?

楼主:
正式,ls有推荐的,好采购的

网友B: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不是很懂啊,5v输入,4.09输出?

网友C:
LS,楼主意思就 相当找一个7805的功能,系统有5V电源,人家需要一个4。096V的电压,方便计算,AD的一个1刚好代表1MV

网友D:
就是嘛,好计算,1MV

网友C:
很多人都没这样考虑的,直接除法好了,软件麻烦点,换来成本

网友E:
如果自己玩玩,可以用TL431来+两电阻调出来。。。
如果是做产品,则最好用软件校准,不用电位器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