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电缆的小知识

楼主(2010-12-03):
关于屏蔽电缆:

1. 屏蔽层对于外部干扰信号有两种作用:反射和传导(旁通)。大部分情况下反射的作用很小,主要依靠屏蔽层与地之间构成低阻通路来将大部分干扰信号旁通到地。目前的金属材料尚无法实现完全屏蔽。

2. 编织屏蔽一般采用铜合金,性能优于铝箔屏蔽,并且在终端易焊易接,代价是成本更高、电缆外径加大。编织屏蔽的覆盖率一般为70%~95%之间,因为当覆盖率高于70%之后,“屏蔽能力-覆盖率”曲线趋向平缓。

3. 根据应用环境选择合适的电缆。如果噪声并不很大,普通的铝箔电缆已经足够;但对于干扰严重的场所,宜采用编制屏蔽电缆,或铝箔+编制屏蔽的电缆。

4. 根据应用条件选择合适的电缆。如果电缆频繁地弯曲(例如电动机械中可动部分与机架的连接电缆),宜采用缠绕屏蔽电缆。此种环境下切不可用铝箔屏蔽电缆,因为铝箔极薄且机械特性差,频繁弯曲时易发生断裂。

5. 电缆所连接的设备应可靠接地。接地时,若条件允许,应尽量直接接入大地,并详细测量设备与接地点之间连接的可靠性。屏蔽电缆消除干扰的主要途径便是为干扰信号提供对地的低阻通路。

6. 注意连接端子的选择和使用。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与端子最好能360°连接,且端子的屏蔽能力不应低于电缆的屏蔽能力。例如,现在许多端子在塑料基材上覆盖金属层、或采用铸铝制造、或带有金属底座,并预留接地管脚。

7. 电缆屏蔽层务必单端接地。两端接地时,若两侧接地点之间存在电势差,反而易形成回路导致屏蔽失效。

8. 屏蔽系统亦遵从木桶原理,即系统的屏蔽性能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常见的误区是选用优质的屏蔽电缆,却使用无屏蔽的连接端子。同样,好端子配烂电缆也是白白浪费成本。

网友A:
“7. 电缆屏蔽层务必单端接地。两端接地时,若两侧接地点之间存在电势差,反而易形成回路导致屏蔽失效。”

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低频时,电缆屏蔽层起着名副其实的屏蔽作用。通常电缆所连的两端设备(或部件)都各自接大地,若电缆的屏蔽层两端同样落地的话便形成了一个“导体环”。“环”内若稍有磁通变化的话,则在电缆屏蔽层上就会有较大电流存在,直接影响各自的地系统。因此不宜两端接地。

高频时,电缆屏蔽层主要是起传输线的导波作用。此时,电缆的两端则必须将屏蔽层接各自的信号地(若信号地同大地则接入大地)。

楼主:
的确,疏忽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