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稳定频率的2.5M的方波发生器呢?

楼主(2010-12-03):
(无正文)

网友A:
2.5M晶振+非门

网友B:
2楼说得对。
要频率稳定,最可靠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晶体。要是嫌波形不够“方”,再加整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再加整形呢,谢谢啦

网友B:
4楼:
加一级施密特触发器,数字电路的话可以用施密特输入的反相器如74HC14。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CD系列的40106行不行

网友B:
6楼:
你要的是2.5MHz方波,这个频率不算高可也不是很低,CD4XXX系列芯片速度远不如74HCXX系列快,驱动能力也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