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sl天线问题

楼主(2010-12-03):
现场是个电能表,刷卡的,想把天线引出表外,结果引出后不能读卡!是不是引出线相当于增加了电感量,无法读卡了,从片子出来的天线的开始就决定了天线的大小,延长相当于改变了天线的参数!!求解,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到底引出多长,是否在操作时影响到了其它地方,通常不会有此现象。

网友B:
为啥要引出表外呢?既然是天线,天线是PCB天线?

楼主:
对,pcb天线,焊到总板上的,可以焊下来

网友C:
距离、环境

网友D:
这个问题看不到细节,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