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运放级联做100倍放大,产生震荡,请帮我看看

楼主(2010-12-03):
AD8009,±5v双电源,输出只放大了20-30倍,到第二级输出会产生震荡(断开第三个AD8009测试),震荡波形几十MHz。

请帮忙看看图纸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反馈电阻上并联电容再试试

网友B:
有可能是布线不好,也有可能是电源退耦不好造成的。

网友C:
Maychang大叔说的是干扰源头问题,运放能震荡起来还是说明回路不稳定。
R1和R8上并个小电容吧。

还有你的反馈电阻怎么取值这么小呀。

网友B:
楼主的图,第二级运放(U6)怎么反馈接到同相端上去了?

网友D:
除了maychang说的外,我想问下,你的阻值是按照手册上给出的吗?
把你的PCB板子布线贴张图上来,AD8009是超高速电流反馈型放大器,电流反馈性运放,一般不在反馈电阻上并联电容,那样振的更厉害。
你好好把ad8009的英文资料读读,资料里有对PCB布线说明的地方,还有外围器件的选择,你是否按照手册的来了?

楼主:
这是我客户做的东西,layout我手上没有。

maychang老师,构成两级放大的是U7,U3。

U6客户是做反相器用的,不过我和同事都觉得U6接的有点怪。

另外输入信号是:随机脉冲(不规则脉冲,不是矩形脉冲),脉宽20-50ns,间隔>3.5ns,频率200MHz左右,Vpp:几mv-20mv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很想这个帖子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E6%94%BE&page=2

应该6楼说的对。
或者是你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表笔上有20pF电容,才引起震荡的。而实际是没有的,呵呵

楼主:
那个帖子我也看了下,那么那个反相器接的有问题吗?

网友E(2011-03-30):
1.AD8009是电流反馈型运放,反馈回路不能并电容;
2.你的每级放大输出都串接了一个分压电阻,肯定放大倍数上不去了,其实每个运放已经实现了10倍多的放大倍数;
3.你的第三个运放的反馈电阻接法有问题,AD8009不允许这样的短接;
4.AD8009是超高速运放,不是超高增益运放!

网友F(2011-08-1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弄啊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情况一样怎么解决啊 头疼

网友G:
反馈太深了!换个大点电阻就好!

网友H(2018-12-26):
时隔八年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知您是否能看到 但还是要问问您当年怎么解决啦

网友I:
电流反馈运放最好固定低阻型放大,放大增益不宜高10倍,输出端串一个50左右的电阻(电抗成分越小越好),要求高的输入阻抗的用同相放大,不要求高的阻抗用反相放大器,反馈电阻限制在100K以下,多级不宜大环路反馈。注意布线,运放区哉不能布地,特别是输入脚和输出脚,尽量不带入分布电抗参数。器件选0402,0603为宜,不宜1206,及插件器件。这样才高速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时隔八年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知您是否能看到 但还是要问问您当年怎么解决啦 ...

楼主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11楼的第二点,你的问题可以贴出电路图

网友H:
图纸就是这样的 测试时带宽很小 第一级的就挺小的 两级在一起还无法工作,怀疑板子的布线有问题,请您看一下电路设计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C:\Users\k\Desktop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11楼的第二点,你的问题可以贴出电路图

C:\Users\k\Desktop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流反馈运放最好固定低阻型放大,放大增益不宜高10倍,输出端串一个50左右的电阻(电抗成分越小越好),要 ...

"运放区哉不能布地" 你好,为什么这样说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运放区哉不能布地" 你好,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高频,浮游电容带来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