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S1252

楼主(2010-12-03):
请问ADS1252用这样的外围电路可以么?
_VIN接地,Vdd和Vref接共同的5V,我的电路遇到一个问题,当没有接入
ADS1252时,VIN和VCC都是为5V,当接入ADS1252时,VIN为5V,
但VCC被拉成4.5V左右,当我把R10去掉,直接导通时,LM336Z5的2脚的
VIN和VCC都变成4.5V左右,难道是我的ADS1252的外围电路有问题么?

网友A:
你的电路有问题,R9太大了。
只能提供2mA给ADS1252U

接上ADS1252U 后,电流大了,只能把Vin拉低

把R9改为1k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我发的电路,根据你的说法,我把R9改为1K后,测试VIN输出5V,VCC还是4.5V,然后我把R10直接去掉,短接后VCC变成5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真。。。
电阻分压得电压,你又不知道那芯片耗多少,瞬时电流怎么变都不知道,还用电阻分压得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学习研究,我已经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支持,我已经知道原因了!

网友C(2011-11-01):
知道原因应该说出来的、。

网友D:
用ADS1252做测量,这个芯片采集最高速度可以做到40K, 价格也不便宜! 一般很少有人用啊! 看来楼主是用于高速称重测量!

网友E(2014-07-30):
小弟是大学生,正在做创新实验,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下关于AD1252的意见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