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缓启电路的原理,谢谢

楼主(2010-12-03):
如图所示,通信电源

楼主:
图片可能看不清,输入是-48V,0V

网友A:
R411对C422、C429积分

单极性输入,只需要一个MOS,两个损耗会大一倍

当然了,两个MOS能实现双向阻断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双向阻断,什么意思?

网友A:
注意看VMOS,里面有个工艺二极管,无法拿掉的,如果只用一个,那么只能单向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