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无线供电方案,急!

楼主(2010-12-03):
无线供电应用在鱼缸装饰上。要求无线接收到的电能驱动一个5W的水泵。发射和接收线圈距离大于30mm,成本低! 有成熟产品或有兴趣做的朋友联系我,一个月内有效,地点不限。
暂QQ联系:1374663153

网友A:
"无线接收到的电能驱动一个5W的水泵" 5W的那点多大的发射器功率啊?能吧鱼儿都震死了啊!建议好好考虑下方案!

网友B:
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F%E4%BE%9B%E7%94%B5

  已经实现了5W  传输距离大于30mm

网友C:
5W  传输距离大于30mm

这个功率级和距离,不知能否过EMI? 学习一下

网友C:
这家的广告比较牛X http://www.wirelesspower.cn/

但视频上拿得出手的,不超过5CM(封箱胶纸卷宽度)

网友B:
呵呵 没做过 反正频点单一 波形比较纯

网友B:
看了一下深圳明天科技的无线驱动IC   觉得有点不纯粹   我觉得他的单管(IC)驱动并联LC回路模式不能保证一个纯的正弦波 因为给并联LC回路充流(给电感充流补充损耗)要消耗时间,因此接收端无法保证窄带点频谐振,因此影响接收效率 。但是效率影响有多大,这个我没算过

网友C:
呵呵,春天的全部视频,看起来都是开放磁场的同轴线圈感应,你离子风则倾向于部份闭合的回流磁场感应。
二者各有优缺点,从能量传递密度上看,你似乎稍胜一筹,努力...

网友C:
控制方面,近距离与远距离,完全不同的跟踪方法,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感谢 PowerAnts  大侠的鼓励 我将继续努力  做个20W左右的,支持220V输入的无线电源试试  倒时敬请关注 多多指教

网友C:
220V输入的俺这边有了,给手机充电还不错的哈。高电压你可千万别在玩royer了,电压应力太高

网友B:
呵呵 多谢提醒 目前准备两种方案 : 一是带DCDC前端的半桥模式进行驱动,另一种种是我自己改进的用反激变压器驱动的并联LC模式。

网友C:
把这些丢了,玩LLC吧,完美致极...

网友C:
呵呵 没做过 反正频点单一 波形比较纯
引用 网友B:

波形纯,猜想你指的是电压波形纯,电流畸变不见得小,那就会有高次谐波辐射。

网友B:
呵呵 我学学看

网友C:
你应该去测一下电磁兼容,这东西人们最怕的就是辐射了,还好现在有了官方规范化的东西

网友C:
难怪视频中的距离不够远,还不够洗碗机聪明

接收端采用了汽车发电机上的斩波(实际上是短路)限幅调压器

看来俺们技术人做产品,不要精益求精了,先弄个能忽悠人的就行了

网友D:
这个玩意找蚂蚁就对了,去看看他发的361度无线充电的帖子.

网友C:
楼上所言差矣,你的361度无线充也很牛X :lol

网友E:
贴子在那个地方撒?我是新手学习下了啊····:)

网友F:
这个无线供电,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现在小功率一般用电磁耦合的方式,但国外有用磁场共振的原理进行传输,效率比较高(麻省理工大学),前者合适你说的这种场合,小功率!30CM距离5W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只是损耗太大,效率不高!谐振频率大概在几百K左右!

网友(2014-03-31):
曾经和深圳顺易捷公司合作过,感觉确实不错,打板速度快,而且价钱合理,该公司的服务热线是13480101190 /13510965133  扣扣800055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