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690的RX脚输入的数据软件可以设置反向吗

楼主(2010-12-03):
用到USART通信,芯片用16F690,因为电平的原因,用三极管将信号反向了,TX输出是可以通过设置反向输出,但是RX脚没有找到可以设置成反向输入,除了外加电路之外,软件可以实现吗?

楼主:
人都去哪里了?没人用到过吗?

网友A:
除非你用io模拟,否则不行, uart rx无法识别开始位

楼主:
现在已经是模拟的,感觉不爽.看来只能重做板子了.

网友B:
求PIC16F690的定时器0程序 万分感谢

网友B:
1# bcaiyo 求PIC16F690的定时器0程序 万分感谢

楼主:
void interrupt abc(void){
if(T0IE && T0IF)        //定时器0中断
{
    TMR0 -= 100;         //reload
    T0IF  = 0;        //清中断标志
   //加入你要的代码
}
记得要打开总中断及定时器0中断
INTCON=0b10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