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个升降压IC资料

楼主(2010-12-03):
ic, PWM, hz, os, ST
FP5138 為RC 外調固定頻率產生單組PWM 輸出之電晶體製造積體電路, 外
部配合簡易之Boost 拓樸電路架構即可以產生高效率的升壓電源轉換器,內部並產生一
參考電壓用以做為誤差放大器與輸出回授的比較電壓外, 本身還提供可程式的開機軟
啟動及短路保護功能,其基本特性如下:
1. 提供高精確度參考電壓源: 0.5V(+/-2%)
2. Totem Pole 輸出PWM 信號,用以直接推動NMOS
3. 寬工作電壓範圍: 1.8V~15V
4. 寬工作頻率範圍: 50KHz~1MHz
5. 欠壓IC 栓鎖功能(UVLO)
6. 最大PWM DTC 限制:75%
7. 軟開機及短路保護功能 (Soft-Start & SCP)
8. 省電功能 (Shutdown Mode)
9. SOP-8L / TSSOP-8L / MSOP-8L 三種封裝型態

[local]1[/local]

网友A:
看看用不用得上!

网友B:
这个ic确实不错。

网友C:
牛吹大了! 楼主,boost没法做短路保护,改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B:
提个问题,这个ic用在sepic电路中,Cs如何计算?Cs的大小会影响到其他什么方面?

网友C:
这个倒没有特别性,Cs大小跟IC没什么关系,只由电压、频率和占空比决定

网友B:
没说跟ic有关系,我只是问关于Cs电容相关的问题。

网友C:
你明明问: 这个ic用在sepic电路中,Cs如何计算?

是不是俺把Cs理解错了呢?俺以为版主大人问的是耦合电容泥: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