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igned char 和char 竟然不一样!

楼主(2010-12-03):
今天上午在调DS18B20的温度显示函数,先写的是返回char类型的数据,看手册时序,在和别人的程序比对,半天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把返回的值改成unsigned char类型就能正常显示了。想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unsiged char和char的区别,难道用char是编译器都给编译成了2进制补码???????
编译器是不是在处理数据时,把有符号的数据都给编译成2进制补码?

网友A:
跟你的编译器有关,或者与编译器设置有关

网友B:
unsiged char范围是0-255
但char在标准中是unsigned,编译器可以实现为带符号的,也可以实现为不带符号的。有些编译器通过编译开关来指定它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

网友C:
unsigned char 和char 本来就不一样!char是有符号(正负)的, unsigned cahr无符号

网友D:
本来就不一样
一般char signed char

有些编译器指定char 作为unsigned char

网友E:
还要多学C啊

网友F:
本来就不一样,有符号数范围小一半。除非你定义了当汇编变量在用,不做计算,就看不出来。

楼主:
让大家见笑了,有时我懒得写unsigned ,没有想到编译返回的值竟然不一样!!!!!!

网友G(2015-08-20):
没想到5年后我也遇到这个问题,2进制补码,就是这东西,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