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作电源开关选什么器件比较好

楼主(2010-12-03):
三极管?场效应管?继电器?
要求压降越小越好,当然也要考虑成本的问题,我知道继电器的压降最小,但体积过大,而且价格也很高,还不能直接用单片机去驱动它。

我用过9015,但是压降好像还是挺大的,有0.7~1V左右,如果在5V的电路里那后面的电路工作电压只有不到4.5V的了。

MOS管不清楚,我从来没用过这个东西

开关电路:电流100MA以下,电压最大为12V,一般都是工作在5V电路中的,开关时间都是达到秒级的开关频率

或者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啊?

网友A:
中功率可以用IGBT

楼主:
IGBT价格太贵了吧

网友B:
任何事情先说要求,多大电流,多少电压,什么成本承受范围?

楼主:
电流,最大50MA,电压5V左右,几角的成本。

网友C:
MOS管导通电阻毫欧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