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电阻,电容会爆。。。。

楼主(2010-12-03):
在有电阻的时候,测试很正常,就是因为输出的电压比较低,所以把电阻去了,但
在没有电阻的情况下,一上电,电容竟然爆了。求分析。。。。

楼主:
自己给自己留个名。。。

网友A:
想想看,通电瞬间,峰值电压刚好300V,充电电流会是多大?电解承受脉冲的能力远不及二极管

楼主:
300V x 50HZ x  2∏ x  220 X 10(-6) = 20.79A
或许还真是充电电流太大的原因吧。

楼主:
那为什么这样的电路不会因为电流而把电容给击穿?

楼主:
那为什么这样的电路电容不会被击穿?
求分析...

网友B:
因为不是每个电容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一样的
还有,你算的电流20.79A是错误的

网友C:
是的,4楼计算是错误的。

网友A:
这个充电电流很难算的,要考虑的因素太多:ESR,ESL,供电回路的电阻,感性成份

网友D:
无电阻,AC正向充电电容正端+310V,AC反向时,电容负端-310V,电容两端压差620V,肯定爆。
有电阻,正向未充满,不到+310V,可能不爆。

网友A:
极性电容,反而承受电压很低,零点几伏就会损伤电容了

网友E:
无电阻,AC正向充电电容正端+310V,AC反向时,电容负端-310V,电容两端压差620V,肯定爆。
有电阻,正向未充满,不到+310V,可能不爆。
引用 网友D:

不对吧,兄弟,反向时620V的电压是落在二极管上的,电容还是310V。

网友C:
楼主应该查查你的1N4007是否已经损坏。
普通整流管这样直接用,也是相当容易损坏的。

楼主:
11楼: 极性电容,反而承受电压很低,零点几伏就会损伤电容了
就是呀,极性电容反向耐压很低,那为什么这个二倍电压就前面的那个电容就没有事.假设我们一上电,就碰巧前面那个电容的的负极接的是高电压,那么一上电,就应该被击穿.(这种可能肯定是有的哈.)
可是有这个电路的话,却是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因为不是每个电容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一样的还有,你算的电流20.79A是错误的
那这个电流应该怎么算?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用电容限流的**,其电路是:

他给出的公式就是:Xc=1 /(2πf C)
         Ic = U / Xc .
其网址是:http://www.sydzdiy.com/synthesize/diy/110R0TR010.html

楼主:
电容的阻抗:Xc = 1/(JwC).
那么电流不就是: I = U/Xc.

难道用 I= CdU/dt 这个公式算, 这样的话,在上电的一舜间,电流就会很大.但是其他的电流也会是很大的,为何偏偏这个电路的电容会爆呢?求解....

网友F:
回楼上,用电容的交流阻抗来算  I = U/Xc

网友E:
13楼观点值得关注一下,也有可能二极管烧掉短路了,反向电压搞爆掉的。

网友G:
4樓 的計算公式怎麼得的?我見識少,我怎麼從來沒見過呢?

楼主:
13楼: 楼主应该查查你的1N4007是否已经损坏。
普通整流管这样直接用,也是相当容易损坏的。

对,可能是上电的时候,电流过大把二极管烧坏了。没有电阻限流,电流在充电的时候,应该是很大的。13楼的言论很有价值。。:victory:

楼主:
19楼: 4樓 的計算公式怎麼得的?我見識少,我怎麼從來沒見過呢?

就是16楼给出两个公式的组合....

网友H:
正向电压超过220V  或者 反向电压也有可能造成此结果,爆炸!

网友C:
19楼:
4楼的计算是错的。
此式怎么来的,他已经在16楼说了。16楼的两式合起来,就是4楼的计算式。

16楼:
还就是应该用I= CdU/dt 来计算。不过还要加上一项电阻,如果电路中有感抗,那就要再加上一项。
开关闭合瞬间,你的电路两端电压从零上升到交流电压瞬时值,有可能恰好是300V。这里dU/dt是无穷大。所以I极大。加上的含电阻的项是U/R,U和R都是有限值,所以开关闭合瞬间电流由电阻项决定。
而电阻是:电路中导线的电阻,电容的等效电阻(主要是电容中金属箔的电阻),电源的内阻,等等。
其中电源(220V)内阻包括发电机经各变压器传输到你的插座的各导线电阻以及变压器内阻等等,对一般居民来说,220V电源内阻约0.1欧到1欧。所以开关闭合时电流可达一二百安培甚至更大。
一二百安培乃至上千安培的电流,持续时间却很短,因电容的容量并不是非常大。各位可以自己算算,电容和0.1欧电阻构成的电路,时间常数是多少。这个时间常数大概就是几十微秒。
几十微秒,可能不足以烧毁保险丝或使空气开关跳闸,但却可以毁掉1N4007。而二极管损坏后电解电容等于接到了交流电上,然后爆掉。所以我说1N4007可能已经坏了。
量出1N4007两端都不通,那是1N4007先短路,电解电容爆掉后又将1N4007烧断。

因为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非常短,在此时间内220V的瞬时值并没有多大变化,所以不能用15楼16楼计算稳态的方法来计算。15楼公式是在开关闭合后若干个(可能需要几十个)工频周期之后才适用。
从电路角度说,这是一阶电路(RC)在阶跃信号作用下的响应。

网友I:
电解电容接到交流上当然会爆。。。。。。而且你那个电解也受不了那么大的文波电流吧

xwj -1 错。

网友I:
并了二极管那个反向电压只是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J:
后面的不会击穿,主要是因为电容量小得多
前面的电容换成微法级,也不一定烧

网友K:
是纹波电流太大而烧坏的。

网友L:
拜托,先搞清楚什么是“纹波电流”再说。

网友K:
在这里,稳态时,不考虑电容器里流过的少量的直流电流,剩下的改变电容器电压的电流是纹波电流。不知对否,请楼上再次赐教。

网友C:
29楼:
1、电容器中没有直流。
2、楼主发帖,讨论的是上电时爆电容,不是讨论稳态。

网友K:
29楼:
1、电容器中没有直流。
2、楼主发帖,讨论的是上电时爆电容,不是讨论稳态。
引用 网友C:

理想电容器是没有直流的。
上电时爆电容,也有可能电路已到了稳态,这个电路暂态只有几个微秒。是稳态的纹波电流烧坏了电容。RC=0.1*0.000001*100=0.00001秒

网友K:
在有电阻的时候,测试很正常,就是因为输出的电压比较低,所以把电阻去了,但
在没有电阻的情况下,一上电,电容竟然爆了。求分析。。。。 ...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输出的电压比较低,”电压增高,电容器上的纹波电流要增加。不要去掉电阻,改得小一些,我看是可以的。

网友M:
谢谢maychang的讲解。让我这个电路菜鸟学到很多。

网友N:
我来解释。
前端的电阻为限流电阻。你把限流电阻去掉,线路当然就会出现问题。
分析:当上电时,电容相当于短路。瞬间的二极管是导通的,电源直接对地。电流非常之大。IN4007、电解电容一般都承受不了。
可以做这样实验试试,你在电阻位置换成一个保险丝。分别为1A,5A,10A看是否都断掉。就知道是不是电流过大引起。
看线路好像是半波整流的.但电解电容的220uF好大。此线路有用到很大的功率吗?

网友N:
前段加电阻是有一定的消耗。但这是保证上电瞬间电流不会过大.冲击电流.
简单可以这样计算:Irush=Vin/R=220V/R.电阻一般不要用太大.10欧左右就行。
这样:Irush=22A,IN4007耐冲击电流大于这个.ok。
R这边还有个损耗问题.当线路流过几A的电流,一个压降I*R、一个损耗I^2*R。
         我的理解.不足之处请见谅。希望大家多交流交流.

网友O:
明显是电压太大

楼主:
23楼: 19楼:
4楼的计算是错的。
此式怎么来的,他已经在16楼说了。16楼的两式合起来,就是4楼的计算式。

16楼:
还就是应该用I= CdU/dt 来计算。不过还要加上一项电阻,如果电路中有感抗,那就要再加上一项。
开关闭合瞬间,你的电路两端电压从零上升到交流电压瞬时值,有可能恰好是300V。这里dU/dt是无穷大。所以I极大。加上的含电阻的项是U/R,U和R都是有限值,所以开关闭合瞬间电流由电阻项决定。
而电阻是:电路中导线的电阻,电容的等效电阻(主要是电容中金属箔的电阻),电源的内阻,等等。
其中电源(220V)内阻包括发电机经各变压器传输到你的插座的各导线电阻以及变压器内阻等等,对一般居民来说,220V电源内阻约0.1欧到1欧。所以开关闭合时电流可达一二百安培甚至更大。
一二百安培乃至上千安培的电流,持续时间却很短,因电容的容量并不是非常大。各位可以自己算算,电容和0.1欧电阻构成的电路,时间常数是多少。这个时间常数大概就是几十微秒。
几十微秒,可能不足以烧毁保险丝或使空气开关跳闸,但却可以毁掉1N4007。而二极管损坏后电解电容等于接到了交流电上,然后爆掉。所以我说1N4007可能已经坏了。
量出1N4007两端都不通,那是1N4007先短路,电解电容爆掉后又将1N4007烧断。

因为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非常短,在此时间内220V的瞬时值并没有多大变化,所以不能用15楼16楼计算稳态的方法来计算。15楼公式是在开关闭合后若干个(可能需要几十个)工频周期之后才适用。
从电路角度说,这是一阶电路(RC)在阶跃信号作用下的响应。

分析得比较全面,让人信服。。。

楼主:
35楼: 前段加电阻是有一定的消耗。但这是保证上电瞬间电流不会过大.冲击电流.
简单可以这样计算:Irush=Vin/R=220V/R.电阻一般不要用太大.10欧左右就行。
这样:Irush=22A,IN4007耐冲击电流大于这个.ok。
R这边还有个损耗问题.当线路流过几A的电流,一个压降I*R、一个损耗I^2*R。
         我的理解.不足之处请见谅。希望大家多交流交流.

大师, 这样大功率的电阻那儿有?

楼主:
34楼: 我来解释。
前端的电阻为限流电阻。你把限流电阻去掉,线路当然就会出现问题。
分析:当上电时,电容相当于短路。瞬间的二极管是导通的,电源直接对地。电流非常之大。IN4007、电解电容一般都承受不了。
可以做这样实验试试,你在电阻位置换成一个保险丝。分别为1A,5A,10A看是否都断掉。就知道是不是电流过大引起。
看线路好像是半波整流的.但电解电容的220uF好大。此线路有用到很大的功率吗?

我觉得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很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A:
严重要求maychang将此贴置顶一个月

网友N:
回复 楼主:
就有点想问遇到此问题的兄弟,此电源的带载能力,因为有看到他用220uF/450V的电解电容。 要是像给手机充电器供电的话就电流非常小,贴片的1206都够了.
还有电阻不好找就找代替的元件.NTCR。就是那颗电容。不知道后端是接多大的载。
我也是初学者而已,,

网友K:
前段加电阻是有一定的消耗。但这是保证上电瞬间电流不会过大.冲击电流.
简单可以这样计算:Irush=Vin/R=220V/R.电阻一般不要用太大.10欧左右就行。
这样:Irush=22A,IN4007耐冲击电流大于这个.ok。
R这边还有个损耗 ...
引用 网友N:

这个电阻是由后面的负载定的,有一个范围,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在不知道负载之前是无法确定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的。

网友C:
输入串联的这个电阻,非常影响整流电路的输出功率。建议改用NTC,令其仅在开关闭合(上电)时起作用,电路进入稳态后NTC温度升高而电阻减小,整流电路能够充分输出功率。很多开关电源(没有PFC)是这样抑制上电时的电流冲击的。
此帖确实讨论得很热闹,接收大蚂蚁建议。

网友P:
去掉电阻后   电容的耐压不够  电压起码要两倍   原因很简单   当IN4007截止时 左负右正300V左右电压
当电源反向时 电源电压+这300V   共600v    电容肯定要爆   如果有电阻  电压会加到电阻上   电阻可能会很烫

网友C:
楼上的分析,1N4007截止是在电源正半周期还是负半周期?
600V是加在二极管上还是电容上?

网友Q:
呵呵,讨论得不错!
俺当学生!

楼主:
回复 楼主:
42楼:
就有点想问遇到此问题的兄弟,此电源的带载能力,因为有看到他用220uF/450V的电解电容。 要是像给手机充电器供电的话就电流非常小,贴片的1206都够了.
还有电阻不好找就找代替的元件.NTCR。就是那颗电容。不知道后端是接多大的载。
我也是初学者而已,,

用来控制灯的,灯的功能三十多瓦吧。还在后面加了一个555定时器来控制这个灯。
也许这个220UF大了。这是公司以前的电路,现在用来改进。。。。:P

网友R:
无电阻1.二极管可能击穿
      2.上电相当于电容直接对地短路,瞬间电流太大

楼主:
50楼: 无电阻1.二极管可能击穿
      2.上电相当于电容直接对地短路,瞬间电流太大

这个问题十三楼也说过。。。
二极管一烧,电解电容就反接,这样就爆了。。。。

网友S:
应该是二极管已经损坏了,然后再导致电容爆掉的

网友T:
讨论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U:
220U/450V得多大的电容啊,比拳头打多了
电解电容只能用在直流中

网友A:
婴儿的拳头?

网友V:
太夸张了,哪有这种解法,除非你在线路上加个电抗器,让电流变化慢点

网友W:
回复 楼主:

用一个无极性小电容并联1N4007,这样在上电瞬间,大的电解电容相当于短路接地,通路的电流就很大了,此时小电容快速充电,起到保护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X:
說了這麼多,有沒有人動手驗證過???
實踐出真知!

网友A: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思想,脱离理论的实践属于蛮干

军事理论课上,说手榴弹可以炸死人,那肯定不是去弄个人炸一下

网友Y:
电容是有阻抗的

网友Z:
回复 网友X:
你自己去验证去,450V那么大,冲量跟你过年放的**没多大区别。建议你把开关接在3米以外!

网友AA:
450V的电容也炸过,没那么夸张,正规电容上是有防爆切口的,就那个十字道。修电视的时候旁边有几个朋友聊天,声音大了点,我不小心把电容极性焊反了,通电后一声爆响。另外,电视机如果碰到照明电路掉零的故障,450V的电解也有爆的。

网友AB:
无电阻,AC正向充电电容正端+310V,AC反向时,电容负端-310V,电容两端压差620V,肯定爆。
有电阻,正向未充满,不到+310V,可能不爆。
引用 网友D:

参考点,,参考点不要搞错了,
你这是动态参考点,
却把不同参考点的电位想减了.
参考点一样时,才可以用电位相减,从而算出电压值.

网友AC:
我觉得也是,冲击一次大电流导致IN4007损坏 ,而后 电解因为反向的电压而爆炸

网友AD:
应该是冲击电流先把1N4007烧短路了,然后 ,电解电容承受不了反向电压而爆裂,如果1N4007不坏,电容不会炸.

网友AE:
估计是电路中的分布电感和电解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引起的。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换一个电容爆一个电容。
分析原因为:上电时瞬间电流很大,很小的分布电感值都会引起电容处较大的过压,超过电容耐压就爆了。
建议楼主:
1、尽量缩短电源的引线,并联瓷介电容,尽量减小分布电感的影响
2、将电阻换为自恢复保险丝和一个阻值为10欧左右的保险电阻串联的组合
3、如果以上都做不到,换耐压为电压峰值两倍以上的电容。

网友AF:
电压太高。以线圈一端为参考点,最高电压肯定不止450V

网友AG:
又让我想起在教室里爆电容的日子了

网友AH:
1N4007可能雪崩击穿

网友AI:
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AJ(2011-01-02):
刚上电的充电瞬间,因无电阻,充电电流大,将二极管击穿短路,若此电容是有极性电解电容,则因经受300余伏的正反向电压,所以爆了。

网友AK:
13楼的意见很有价值,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AL:
实践一下以上所诉观点,静等LZ结果,围观中……

网友AM:
用的什么电容啊?

网友AN(2012-06-06):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去掉电阻后,电容反相是电压过大引起的爆炸。为什么呢,楼主不是说了嘛,有电阻时输出电压很小,说明电阻分压很大,也就是说电阻的阻抗比电容的容抗大很多。而已没电阻时电压直接加在电容上,所以电容会爆掉。   还有电容电压值不能突变的哦,反相时应该是电压太大的缘故。。。

网友AO:
充电瞬间峰值是310V而电解电容的耐压虽然比此值大,但是它的抗冲击能力差。

网友AP:
你的充电电流太大了,我们的电容组都有预充电限流电阻的,正常工作的时候接触器短掉

网友AQ:
路过学习 我爆过一次电容 吓得至今怕强电

网友AR:
没加负载。。。

网友AS(2012-08-03):
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先坏二极管后坏电容:D

网友AT(2013-03-09):
电容质量太差!??

网友AU:
限流电阻必须要,十几瓦的小功率场合串两个普通1/4电阻,几十瓦的用负温度系数(电阻值随温度升高而下降)热敏电阻,功率再大的必须用大功率电阻,电容充满电之后再用触点短接限流电阻。

网友AV(2014-02-01):
电路的瞬态分析很重要,不然可能感觉没问题,就会出现爆炸的事故!!!

网友AW:
我也认为是充电电流太大导致1N4007烧坏,进而电解电容接触反向电压爆掉

网友AX:
引用 网友AW:
我也认为是充电电流太大导致1N4007烧坏,进而电解电容接触反向电压爆掉

同意

网友AY:
1,开机瞬间,电容电压为0,相当二极管短路,二极管不能承受,损坏短路,导致电解电容正反充电,炸掉
2,开机瞬间,二极管承受住了这个极大电流,但是电容质量太差,死掉,这个可能要小些
3,所以输入的这个地方一定需要一个电阻防止开机浪涌电容

网友AZ:
不是你的二极管坏的,就是你的电容有问题,你找新元件在试一个,试一百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BA(2014-03-20):
引用 网友C:
19楼:
4楼的计算是错的。
此式怎么来的,他已经在16楼说了。16楼的两式合起来,就是4楼的计算式。

maychang你好,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你,你这边说“这里dU/dt是无穷大。所以I极大。加上的含电阻的项是U/R,U和R都是有限值,所以开关闭合瞬间电流由电阻项决定。”无穷大加有限值,我感觉结果应该由无穷大决定?我的想**好和你想法。
第二个问题你讲“量出1N4007两端都不通,那是1N4007先短路,电解电容爆掉后又将1N4007烧断。”,为什么电解电容爆掉“后”又将1N4007烧断了。
才疏学浅,不懂的地方见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A:
maychang你好,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你,你这边说“这里dU/dt是无穷大。所以I极大。加上的含电阻的项是U/R,U ...

第一个问题,不是无穷大加有限值。你把电流计算式写出来就清楚了。
第二个问题,二极管先因电流过大而短路,电解电容承受反向电压而爆掉,电解电容也短路,电流更大,持续一段时间后可能将二极管烧断。前面的“短路”是PN结损坏,此时封装还没有损坏,后面的“烧断”是二极管封装爆裂。

网友BB:
220V/50Hz输入情况下这个电阻是不能少的,这是一个理论问题,

网友BA: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不是无穷大加有限值。你把电流计算式写出来就清楚了。
第二个问题,二极管先因电流过大而短 ...

maychang,谢谢你耐心的解答,非常详细,尽管对第一个问题还是一知半解,觉得应该是自己理论欠缺。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