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其改成多量程自动测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3):
4051可以选8个量程。

楼主:
4个量程就够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呵呵

网友B:
用干簧管切换多个规格的R4即可。

楼主:
不是切换R么?
回复 网友B:
干簧管是?

网友B:
不是切换R么?
回复 网友B:
干簧管是?
引用 楼主:

干簧管继电器,体积比较小,寿命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