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看看吧 sim300与单片机连接发短信问题(急)

楼主(2010-12-03):
就是简单用单片机来控制sim300发短信,我这样电路有没有错误啊

网友A:
串口联线错误,注意Modem类的接线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够详细一点吗?

网友A:
Modem是顺序联线,终端是交叉联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的89C55的RXD接sim300的RXD,89C55的TXD接sim300的TXD?

网友A:
另外,有些模块的CTS和RTS要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void main()
{
uchar a;
init();//显示模块初始化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PCON=0x00;
while(1)
{
  if(flag==1)
  {

   flag=0;

    //显示出来
                write_com(0x80);
                 delay(20);
  for(a=0;a<j;a++)
{
write_date(table1[a]);
delay(20);
}
//现实结束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
{flag=1;
RI=0;
        table1[j++]=SBUF;}

}
这个程序我用串口测试可以把键盘输入的显示到1602去,但是在接受sim300时不知道接受什么东西,黑的一块,是我程序问题吗?

网友A:
毫无疑问是你的问题,先用串口调试软件监看模块的输出。

网友B:
你的7404的电源电压接的是VCC吗,你的VCC是+5V吗,SIM300串口高电平是3V的,与5V单片机接的时候要注意电平,你的RXD不能上拉到VCC,应该上拉到VSIM。最好用一根TTL-RS232转接线连接电脑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发AT命令,看是否有返回。

网友B:
SIMCOM常见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