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0-12-03):
(无正文)

网友A:
42BYGH6612功率应该很小,即使用达灵顿管驱动也应该可以。

驱动很简单,就是控制它一相一相通电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步进马达的+电源类似电阻分压器的中心抽头,注意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再问一下,由于用达灵顿管会不会散热不好,以前有人做过

网友B:
是达林顿管?还是达灵顿管?

网友C:
:lol 还是弄个全集成的芯片简单吧像THB6128/ THB7128 这类,有脉冲信号、方向信号就可以正常控制电机转动了。或者直接买个测试板 更省事

  时间比较紧的再去折腾达林顿方式的有点麻烦哦

网友D:
是达林顿管?还是达灵顿管?

其实这都是音译,只是音同就可以了,不在太拘泥!

楼主:
是达林顿管

网友E:
用达林顿管可行, 给你推荐个型号吧, TIP122/ TIP142 就可行了, 但一点要用散热片.

5楼的驱动芯片呢, 可以让电机跑出很好的性能, 只是相比而言复杂了好多. 但还是值得推荐的.

楼主:
驱动芯片中的最大电流是怎么回事,是指我一定要给它提供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C:
最大电流就是可以输出的最大电流,实际应用时,根据你的电机电流和应用情况来设置。
例如,你的42电机是1.5A的,驱动芯片最大输出2A,而你实际工作中只需要用到1A的电流时,电机的输出力矩就够了,那么你可以把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设置成1A的。如果设置成1.5A的,也可以只是电机和芯片的发热会明显一点。设置成2A电流输出的话,电机就会更热一点:) 简单地说,就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来设置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

网友C:
而你电源端的输入电流,一般都要大于驱动芯片需要输出的最大电流。
另外,12V的6线步进电机,可以用12V、15V、24V等电压工作的,因为驱动芯片的是脉冲电压,恒流斩波方式的工作

网友F:
用专业芯片,性能更好,电路和程序都更简单。还可以细分驱动
如:TB6560

网友G:
专用芯片驱动

网友H:
不建议用MOS搭H桥驱动,如果你经验不多的话。
因为用MOS搭H桥需要经验,模拟的东西,没有经验是很难说的。
你可以采用集成H桥的专用驱动芯片,
以往的方案有L297+L298 ,L6209,18245,TB8435,
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方案正被新东西所替代,
可以选用ALLEGRO的A3977 A3955 A3967.......
当然也可以选用三肯的单极驱动芯片,
另外三洋东芝还有一大把芯片。
不过最合适的方案我觉得还是tb7128,
tb6128管脚密点,不不太好布线,生手容易出问题;
thb6064则富余了点。

网友H:
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触觉的爱,他是驱动行业的大牛~

网友C:
:L貌似搞错了,偶是属猪的,不是牛:loveliness:

网友H:
朱工大牛人啊!哈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