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NR201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0-12-03):
我按照HCNR201的典型电路设计的电路为什么输入为0时输出1.2V左右,然后加大输入,输出也增大,但不是线性增加,各位大侠给指导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HCN201是不是有线性区?你把资料中的哪几张图看看,我记得是要把外围几个电阻的值搭配好让光耦工作在一个比较线性的区域内。

网友A:
"线性光耦典型电路求一个方程分析"----这个帖子里我贴了张图,你看看有帮助吗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可是我什么也没动,一直通电3个多小时后,就正常了,3个小时前输入1V,输出是1.7V,什么也没动,3个小时后就变成输出1V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各位前辈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望不吝赐教。

网友B:
你还是把你的电路贴上来吧。
或者你把资料里的参考的电路图贴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R1=R2=100K
R3=200
C1=C2=1000P

网友A:
你换个HCNR201试试

楼主:
换了一个,还是这样的,现在发现如果我用热风枪对着芯片吹一会,工作就正常了,输入1V,输出也是1V,等凉了,有工作不正常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手册上典型电路的运放并不是单电源供电吧,同相输入接地的话,要注意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有的运放在单电源供电时输入电压允许范围是比0V高的。

网友C:
还有个问题,单电源供电,反相端的输入信号又是正电压,输出端接LED的运放是很容易饱和的,饱和后LED的发光不再增加,输入输出就不是线性关系了。
还有就是R1、R2的阻值有点太大了,其实运放的“虚短虚断”都是近似的,在R1、R2很大的情况下还近似看成“虚断”,就会有一定误差。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运放?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的?如果是双电源供电,你使用单电源运放在<1V工作就不正常。

网友(2013-04-10):
引用 楼主:
R1=R2=100K
R3=200
C1=C2=1000P

我也是这样弄得以上的这个图是我参考了很多的资料画的,但是实际上的的电路在电压变化的时候输出端基本上没有变化,更加让我纳闷的事情就是输出端的电压要好久才会稳定下来,它是从高电压逐渐减小到稳定的电压。我不知道这个现象是怎样造成的,我的负电压是由2596由24V转压到-12V的,会不会是这个电源的问题啊?求高手指点一下啊,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了,还有就是,其实我不懂第一级运放,我该怎样来计算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电压啊。。。。拜托了。。。我都拿它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