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书上的一道题,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2-03):
字写的难看了点,希望大家勿怪···
第一种方法里面,我按照习题的提示,分开计算两个电容的能量,得到的答案是正确答案(书上给出的参考答案)
第二种方法里面,我把两个电容等效成一个电容了,然后计算,结果答案就不正确了
希望大侠能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A:
实在没办法看。
我只给你举个反例说明为什么计算能量时不能把两个电容等效成一个电容。
假定两个电容容量相同,每个电容两端电压也相同,把两个电容反向串联(即电压极性与你那图相反)。这样的两个电容串联后等效为一个电容,这个等效的电容两端电压为零,两端短路后也没有电流,似乎总储能为零。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网友A:
对这个等效的电容充电使两端电压达一定值,可以计算出这个等效的电容储存了多少能量。但显然还是错误的:没有把未充电之前两个电容已储存的能量计算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侠
是不是说,等效后的电容,相当于是在把两个电容上的能量进行平衡之后的效果?
就是说,相当于各自的能量,进行消除。。(就相当于共模信号一样)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A:
等效之后的电容,并没有把两个电容上的能量进行“平衡”或“消除”。
可以把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平衡”掉,但能量不能“平衡”掉。
归根结底,问题出在电容储存的能量与电容两端电压是平方关系。

楼主:
6# maychang .

大侠,看看这样理解行不?

网友A:
Sign。
能量没有负的,怎么“平衡”?

网友B:
c1为2微焦,c2为16微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估计是在“画图”中写的。。不容易顶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