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往SPI铁电存储芯片里烧录LCD显示图片库?

楼主(2010-12-03):
我要做个液晶和键盘的人机界面操作模块,要用一个铁电的存储芯片存液晶的字库和图片库,芯片接口是SPI,但是我怎么可以在出厂时就把库烧进去呢?难道我要引SPI口出来,在焊MCU前就用另一个单片机把库先传进去吗?这样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A:
模块有单片机的话,通过模块上的单片机下载,没有的话只能用编程器或者自己做下载器了

网友B:
第一,将你的库直接在帖片前写入到指定位置.第二,通过串行口下载,相应程序具备.

网友C:
这种情况最好写段烧录代码,就利用你现成的系统,这样还能实现以后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