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电压,求教硬件高手!

楼主(2010-12-03):
我要区分一个电压,比如说3V和4V,低于3V关断一个继电器,高于4V打开这个继电器,在这中间则维持之前的状态。不用IC,但可以用运放等器件,请问硬件的高手该怎么做啊?最好能提供图和详细的原理说明。

网友A:
不用IC但可以用运放等器件,这句话怎么也看不懂。

如果可以用运放,那就拿运放搭个施密特比较器(带回差的比较器)。

网友B:
下图即可。
LM339比较器,5V供电

可能最后需要加一个三极管来推继电器。反一下逻辑,这样逻辑就跟你需求一致了。

楼主:
不用IC但可以用运放等器件,这句话怎么也看不懂。

如果可以用运放,那就拿运放搭个施密特比较器(带回差的比较器)。
引用 网友A:

额,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搭...原理也不是很清楚....
我是硬件小白哈,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下啊?

楼主:
下图即可。
LM339比较器,5V供电

可能最后需要加一个三极管来推继电器。反一下逻辑,这样逻辑就跟你需求一致了。
引用 网友B:

额,可以帮我解释下工作的原理吗??

网友C:
把这个线路稍作修改就能用了.
V3.3是比较器的基准电压,U1升压电路,不用动作会不正确,分压电阻需重新计算一下.
4个发光管可不用,输出再加4个9013放大后去控制继电器动作.

网友D:
用运放搞个比较器试试

网友E:
3楼的图真的可以实现:低于3V关断一个继电器,高于4V打开这个继电器,在这中间则维持之前的状态。吗?

网友F:
下图即可。
LM339比较器,5V供电

可能最后需要加一个三极管来推继电器。反一下逻辑,这样逻辑就跟你需求一致了。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线路根本可能没办法工作.3V和4V的滞回点你都算好了,但是你说使用比较器....

网友B:
比较器当然可以设计回差了。
就是图上少个上啦电阻。

不使用运放是考虑到一般运放输出不能到GND和VCC,推三极管的话有点问题。

lz要推继电器必须要用运放(比较器)+三极管推。

楼主:
恩啊,大致知道怎么搞了,驱动块加三极管是肯定的,虽然对运放的施密特特性的原理还不是很清楚,还是谢谢大家了!

楼主:
3楼的图真的可以实现:低于3V关断一个继电器,高于4V打开这个继电器,在这中间则维持之前的状态。吗?
引用 网友E:

从原理上来说是可以的,虽然我还没实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