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射频PCB是不是要求要很高的制作PCB板的工艺呀??

楼主(2010-12-03):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产品要求 不一定很高 一些廉价产品用的PCB 是很烂的

网友B:
设计比工艺更重要,除非PCB做的有问题,比如短路、断路什么的,分布参数主要靠设计来控制。

楼主:
设计比工艺更重要,除非PCB做的有问题,比如短路、断路什么的,分布参数主要靠设计来控制。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白,我是说在设计既定的情况下,工艺不是很好的话,会不会导致我一开始说的那种情况呀

网友C:
高频板,要求介质常数稳定

网友B:
有可能,但更多的是设计问题。

网友D:
我在一家国内比较知名的印制板厂做了板子,他们说可以帮助我们控制
射频线的阻抗,可是也没看他们做什么设计方面的改动,我们算出来的
线宽他们也认可,可是做出来的板子通信距离也没有比在小厂做的远。
不知道这是哪方面的原因了,难道大厂做的和他们号称的阻抗控制有差距?

网友E:
由于是高频信号传输,要求成品印制板导线的特性阻抗是严格的,板的线宽误差通常要求±0.02mm(最严格的是±0.015mm)。因此,蚀刻过程需严格控制,光成像转移用的底片需根据线宽、铜箔厚度而作工艺补偿。
·这类印制板的线路传送的不是电流,而是高频电脉冲信号,导线上的凹坑、缺口、针孔等缺陷会影响传输,任何这类小缺陷都是不允许的。有时候,阻焊厚度也会受到严格控制,线路上阻焊过厚、过薄几个微米也会被判不合格。

网友F:
4块 什么功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