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2C电平转换NMOS管的参考型号

楼主(2010-12-03):
主板上I2C的电平是3.3V,子板上的I2C电平是2.8V.我采用了上拉电阻和NMOS管的简单方法来实现电平转换.请问大家一般都用什么型号的NMOS管?请告诉我具体的型号名称.谢谢了~~还请大家赐教!
(补充--子板2.8V的电流是在500MA-1A)

楼主:
自己先顶下。还望大家赐教啊 !

网友A:
没必要转换

楼主:
如果是3.3V和5V转换呢。该使用什么型号的NMOS管呢。请告诉我具体的型号。谢谢~~

网友B:
3.3V和5V转换用的NMOS公司电脑上一个文档里有的,可是现在在家,看不到了。

网友C:
电压差很小,不足以让IO的钳位电路动作,通常情况下勿需电平变换

网友B:
如果是3.3V和5V转换呢。该使用什么型号的NMOS管呢。请告诉我具体的型号。谢谢~~
引用 楼主:

BSS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