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材质的电容

楼主(2010-12-03):
俺是新手,啥都从零开始,谢谢大家先。

这个电容是什么材质的呢。从外观上感觉像X2电容,不知道有啥优点。
请大牛们解释一下啊。
再就是
223j63中能看出耐压是多少吗?

感谢了。

网友A:
感觉应该就是X2电容
如果是那就去查X2电容的优点吧
一句话概括下来就是失效的时候能保证不是短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但我觉得又不像X2电容,这个体积比较小,侧面也没有X2电容那么多印字。
223j63中能看出耐压是多少吗?

网友B:
应该是聚丙烯电容。

网友C:
烫成这个德性,很像聚苯乙烯

网友D:
CBB电容,外面有个塑料壳,然后树脂灌封。
耐压63V。

网友E:
过来围观的,随大众,顶六楼。。。。。

网友F:
CBB电容 容量0.22u,耐压63V,X电容没有这么标的。6楼正解。

网友G:
J是表示参数偏差范围的

网友H:
惨了,X2电容我都不懂

网友I:
惨了,X2电容我都不懂
引用 网友H:

x2电容有X2标记的,而且还有一大串的认证标记。

网友J:
是校正电容吧

网友K:
cbb81
cbb13
cbb21
cbb22
cbb20
cbb61
cbb65
cbb28

好像有N种CBB,是啥区别?大师级的都来了。。。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K:
亲眼见过的好像就有标20、21,60.61的。。。还都叫CBB。。。

楼主:
顶顶楼上,大师解答。

网友L:
安规电容

网友M:
lz的电容是不是从国外仪器上拆下来的呀?
我也怀疑是安规电容~

网友N:
很常见的CBB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