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弦值表

楼主(2010-12-03):
本人想用DA转换器产生正弦波,一个周期有256个点,哪位高手可以提供一下256个点的正弦值表

网友A:
给一份我的程序里的正弦波表.

#define SIN_COS_TABLE {\
0x0000,0x00C9,0x0192,0x025B,0x0324,0x03ED,0x04B6,0x057F,\
0x0648,0x0711,0x07D9,0x08A2,0x096A,0x0A33,0x0AFB,0x0BC4,\
0x0C8C,0x0D54,0x0E1C,0x0EE3,0x0FAB,0x1072,0x113A,0x1201,\
0x12C8,0x138F,0x1455,0x151C,0x15E2,0x16A8,0x176E,0x1833,\
...
0x7FD8,0x7FE1,0x7FE9,0x7FF0,0x7FF5,0x7FF9,0x7FFD,0x7FFE}

网友(2014-12-13):
引用 网友A:
给一份我的程序里的正弦波表.

#define SIN_COS_TABLE {\

您好,版主,你是怎么产生这个正弦表的呢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27576-1-1.html这个帖子里面256楼我用c仿真了不同结构的万用表测试220V通过二极管应该显示的电压,开篇就是做sin表,你要是看不懂就别回复我了,我没时间。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MAXVOLT 220*M_SQRT2
#define ELEMENTS 8192

int main()
{
    double WaveForm[ELEMENTS],VoltAC,AvgVolt=0;
    int Temp;
    for(Temp=0; Temp<ELEMENTS; Temp++)WaveForm[Temp]=MAXVOLT*sin(Temp * 2.0*M_PI / ELEMENTS);
    VoltAC=0;
    for(Temp=0; Temp<ELEMENTS; Temp++)VoltAC+=fabs(WaveForm[Temp]);
    printf("AC Value, Average Measurement, RMS Calibration = %fV\n\r",VoltAC*(M_PI/(2.0*M_SQRT2))/ELEMENTS);
    VoltAC=0;
    for(Temp=0; Temp<ELEMENTS; Temp++)VoltAC+=WaveForm[Temp]*WaveForm[Temp];
    printf("AC Value, TrueRMS Measurement = %fV\n\r",sqrt(VoltAC/ELEMENTS));
    for(Temp=ELEMENTS/2; Temp<ELEMENTS; Temp++)WaveForm[Temp]=0; // Connect Diode
    VoltAC=0;
    for(Temp=0; Temp<ELEMENTS; Temp++)VoltAC+=fabs(WaveForm[Temp]);
    printf("Diode Connected\n\rAC/DC Value, Average Measurement, RMS Calibration, Direct Coupled = %fV\n\r",VoltAC*(M_PI/(2.0*M_SQRT2))/ELEMENTS);
    VoltAC=0;
    for(Temp=0; Temp<ELEMENTS; Temp++)VoltAC+=WaveForm[Temp]*WaveForm[Temp];
    printf("AC/DC Value, TrueRMS Measurement, Direct Coupled = %fV\n\r",sqrt(VoltAC/ELEMENTS));
    VoltAC=0;
    for(Temp=0; Temp<ELEMENTS; Temp++)VoltAC+=WaveForm[Temp];
    printf("DC Value, Average Measurement, w/o RMS Calibration, Direct Coupled = %fV\n\r",VoltAC/ELEMENTS);
    for(Temp=0; Temp<ELEMENTS; Temp++)AvgVolt+=WaveForm[Temp]; // Connect Capacitor
    for(Temp=0; Temp<ELEMENTS; Temp++)WaveForm[Temp]-=(AvgVolt/ELEMENTS); // Connect Capacitor
//    printf("Offset = %f\n\r",AvgVolt/ELEMENTS);
    VoltAC=0;
    for(Temp=0; Temp<ELEMENTS; Temp++)VoltAC+=fabs(WaveForm[Temp]);
    printf("AC Value, Average Measurement, RMS Calibration, Capacitor Coupled = %fV\n\r",VoltAC*(M_PI/(2.0*M_SQRT2))/ELEMENTS);
    VoltAC=0;
    for(Temp=0; Temp<ELEMENTS; Temp++)VoltAC+=WaveForm[Temp]*WaveForm[Temp];
    printf("AC Value, TrueRMS Measurement, Capacitor Coupled = %fV\n\r",sqrt(VoltAC/ELEMENTS));
}

网友C:
用EXCEL随便做啊,多少点、多少幅度的,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