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帮忙解释一个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0-12-03):
为何在没有接负载的时候,用万用表测电压为零,而接了负载之后电压就是实际的电压呢?没有负载的时候,U2就相当于一个开路的交流电源.为何用电压表测不出它的电压呢?求解释...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可能是你第一次测量没有接好。

网友B:
用直流档了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自激式.或者能否把线路图搞个大概出来先.

楼主: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可能是你第一次测量没有接好。
还真是发生了.就是在开路的时候,测出电压很低(当然是用交流测哈).而经过整流之后,测的话,也就行了.或者加个负载也行.....

网友D:
频率太高?

楼主:
7楼: 频率太高?

频率应该不算是高吧,用的是50HZ,就算是整流之后,也最多是100HZ左右嘛,这样的话应该能测出来,再者,如果加上了一个灯或者其他负载之后,就能测出来了。。。所以应该不是频率太高的问题。

网友E:
看来你不是真正地在求教,而是在搞脑筋急转弯的玩笑。

网友F:
看来你不是真正地在求教,而是在搞脑筋急转弯的玩笑。
引用 网友E:

用直流档测交流电压。

网友:
电子变压器,无负载时输出很低

楼主:
11楼: 电子变压器,无负载时输出很低

11楼可以说到点子上了,其他的都说是操作原因,那不是原理。操作我确定没有错,肯定是用真流档去测交流是测不出来的。
11楼能解释下原理?

楼主:
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当我不接负载的时候,我经过整流加上一个风扇,结果风扇不工作,测度整流后的电压为0.5V左右。而我在接风扇的前面再加一个灯时,电扇正常工作,测得整流过来的电压为10V左右。

楼主:
13楼: 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当我不接负载的时候,我经过整流加上一个风扇,结果风扇不工作,测度整流后的电压为0.5V左右。而我在接风扇的前面再加一个灯时,电扇正常工作,测得整流过来的电压为10V左右。

为什么不加负载时,测出的电压会这么小呢?难道是整流后也不行。。。
我记得有一次,我为了测那个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测不出。当时也没有想过,我就加了直接加了一个电容,结果电源给烧了。。。哈哈,当时作的傻事。。。。现在回想,还是没有想通呀。。。。。望分析。。。。

网友:
你把整个发过看看的,是不可能的

楼主:
电源部分

整流和输出部分。。。

楼主:
昨天遇到这个问题(只加了一个风扇作为负载),一直以为是Q1或者是双向二极管的问题,结果没有查出来。今天又给它加了一个负载(灯)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
16楼:
此图和首帖的图一样吗?

16楼下面的图有错误。

网友G:
你的 全桥 整流  错了

网友H:
如20楼所说,你这二极管连错了

楼主:
你的 全桥 整流  错了

粗心问题,实际的没有错。。。。是我上传的:loveliness:时候,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