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 仿真器在keil下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12-03):
我用伟福51仿真器,下载了一个E6000仿真器嵌入Keil调试环境驱动软件,
照着说明设置了一下,仿真没反应。而且几分钟keil即自动关闭。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另外,用PHILIPS的P89C58X2芯片,仿真头上的单片机用不用换成P89C58呀?

楼主:
还有,keil关闭后,原来的工程就打不开了,提示不能读。图片见附件。

楼主:
换了个工程名可以打开了,和仿真器也能通讯上了。
可是程序不能运行。我哭了。

楼主:
多谢楼上!
用WAVE可以连上仿真器,不过也不执行程序。
串口是好的。
没有中文路径。
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明白。
伟福51仿真器驱动是哪个文件?
我找了一个E6000.DLL,还有一个WAVEICES.DLL,我把这两个都拷到wave安装路径下。
可是不成功。

楼主:
下面一段话我搞不明白。6/12时钟的配置怎么写在片子上?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我用“配置编程”12时钟模式,可是还是不行。
这可没招了。我该怎么办?

网友A(2014-08-06):
引用 楼主:
换了个工程名可以打开了,和仿真器也能通讯上了。
可是程序不能运行。我哭了。 ...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呀,程序在仿真器上面运行不了啊:'(求指点

楼主:
我也忘了。好几年不用伟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