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B开发板智能卡

楼主(2010-12-03):
在用stm3210B开发板做智能卡试验,用开发板自带的smartcard demo程序时,插入卡后读回的sw1  为0x6e,sw2为0,看了下协议0x6e含义是卡不支持指令类型,请问该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A:
智能卡的ATR能正确读取吗?

网友B:
看看复位应答支持T=0还是T=1。再不清楚的,看《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是3B TO是3E,历史缓冲区中的数据.

楼主:
/* Loop while no Smartcard is detected 没有Smart Card */
    while(CardInserted == 0)
    {
    }

    /* Start SC Demo ---------------------------------------------------------*/

    /* Wait A2R --------------------------------------------------------------*/
    SCState = SC_POWER_ON;               //给智能卡上电

    SC_ADPU.Header.CLA = 0x00;            //
    SC_ADPU.Header.INS = SC_GET_A2R;
    SC_ADPU.Header.P1 = 0x00;
    SC_ADPU.Header.P2 = 0x00;
    SC_ADPU.Body.LC = 0x00;                    //
   // 返回应答复位信号
    while(SCState != SC_ACTIVE_ON_T0)
    {
      SC_Handler(&SCState, &SC_ADPU, &SC_Responce);    //
    }  /*识别出的协议是T0协议,则智能卡的状态是活跃的,可对智能卡进行文件操作 */
执行到这里时看了下SC_Responce结构体中的数据缓冲区是0,sw1,sw2全为0;而SC_A2R(SC_ATR)的TS和T0分别为3BT和3E,DATA缓冲区第一个元素是0X95,其他全为0;
SC_PTSConfig();
   /* Inserts delay(400ms) for Smartcard clock resynchronisation */
    Delay(400);

    /* Select MF -------------------------------------------------------------*/
    SC_ADPU.Header.CLA = SC_CLA_GSM11;
    SC_ADPU.Header.INS = SC_SELECT_FILE;
    SC_ADPU.Header.P1 = 0x00;
    SC_ADPU.Header.P2 = 0x00;
    SC_ADPU.Body.LC = 0x02;

    for(i = 0; i < SC_ADPU.Body.LC; i++)           // 数据长度
    {
      SC_ADPU.Body.Data[i] = MasterRoot[i];        // 主机设置
    }
    while(i < LC_MAX)                              // 20字节的0
    {
      SC_ADPU.Body.Data[i++] = 0;
    }
    SC_ADPU.Body.LE = 0;                           // 返回为0个字节长度

    SC_Handler(&SCState, &SC_ADPU, &SC_Responce);
执行到这里又看了下,SC_Responce结构体中的数据缓冲区第一个数据为0XA4其他全为0,sw1,sw2分别为0X9F和0X16,SC_A2R(SC_ATR)的数据不变。
我感觉到智能卡已经正常复位了,不知各位大侠怎么认为?
   /* Get Response on MF ----------------------------------------------------*/
    if(SC_Responce.SW1 == SC_DF_SELECTED)
    {
      SC_ADPU.Header.CLA = SC_CLA_GSM11;
      SC_ADPU.Header.INS = SC_GET_RESPONCE;
      SC_ADPU.Header.P1  = 0x00;
      SC_ADPU.Header.P2  = 0x00;
      SC_ADPU.Body.LC    = 0x02;                                //  初始化为0,现更改为2
      SC_ADPU.Body.LE    = SC_Responce.SW2;

      SC_Handler(&SCState, &SC_ADPU, &SC_Responce);
    }

    /* Select ICCID ----------------------------------------------------------*/
    if(((SC_Responce.SW1 << 8) | (SC_Responce.SW2)) == SC_OP_TERMINATED)
    {
      /* Check if the CHV1 is enabled */
      if((SC_Responce.Data[13] & 0x80) == 0x00)
      {
        CHV1Status = 0x01;
      }
      /* Send APDU Command for ICCID selection */
      SC_ADPU.Header.CLA = SC_CLA_GSM11;
      SC_ADPU.Header.INS = SC_SELECT_FILE;
      SC_ADPU.Header.P1 = 0x00;
      SC_ADPU.Header.P2 = 0x00;
      SC_ADPU.Body.LC   = 0x02;

      for(i = 0; i < SC_ADPU.Body.LC; i++)
      {
        SC_ADPU.Body.Data[i] = ICCID[i];
      }
      while(i < LC_MAX)
      {
        SC_ADPU.Body.Data[i++] = 0;
      }
      SC_ADPU.Body.LE = 0;

      SC_Handler(&SCState, &SC_ADPU, &SC_Responce);
    }
程序再向下走就是读回SC_A2R(SC_ATR)的sw1  为0x6e,sw2为0,其他缓冲区全为0了。看了下协议0x6e含义是卡不支持指令类型。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谢谢。

楼主:
顶起来一下,希望高手们能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指导下嘛,

楼主:
2# zhaoyun1234 ATR 中的 TS 和 T0都有数据返回的。

网友C:
智能卡通信,你能发能收,还在纠结什么?

既然卡都回复了6E了,你为什么不去查查卡为什么不支持这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