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新手的问题

楼主(2010-12-03):
系统是WIN7  装的是quartus10.0和nios10.0    现在编译最基本的程序出错   不知道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还是我自身程序的问题?
源程序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alt_types.h"
int main(void)
{
    alt_u8 led=0;
    alt_u32 i;
    while(1)
    {
        led=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PIO_BASE,led);
        i=0;
        while(i<500000)
        {
            i++;
        }
        led=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PIO_BASE,led);
        i=0;
             while(i<500000)
        {
            i++;
        }
    }
    return 0;
}

编译后的 错误如下: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hello_led_0 ****
make -s all includes
      4 [main] ? (620) F:\altera\10.0\quartus\bin\cygwin\bin\sh.exe: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6F0000, top 0x700000, reserve_size 61440, allocsize 65536, page_const 4096
      2 [main] sh 4324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bin/sh: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cygpath: can't convert empty path
/cygdrive/f/altera/10.0/nios2eds/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system_rules.mk:120: /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gnu_rules.mk: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ygdrive/f/altera/10.0/nios2eds/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system_rules.mk:124: /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gtf_rules.mk: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1]: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gtf_rules.mk'.  Stop.
make: *** [system_project] Error 2
Build completed in 11.068 seconds

网友A:
很大原因可能是系统的兼容性问题。我前两天刚在win7下装了CCS3.3,也是用不了。据朋友说我们要的很多开发软件在win7下的支持都不是很好。建议LZ在xp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