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用B极电压为多少?

楼主(2010-12-03):
如下图,要使C,E极完全导通,B极至少需要加多少电压?这个怎么算啊?完全导通后CE压降多少?我只知道集电结和发射集都正偏(即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下)就能当开关管用了,但具体应该怎么加电压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A:
基极电阻太大了 多少都不行

看负载电流,管子放大倍数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发射极输出,基极电位需要比集电极电位高一点才可以“完全导通”。
基极电阻确实比较大,若需要一定基极电流,则Vin需要更高。

网友C:
IC=3.3/10k=0.33mA;IC=IB*100;算出IB
再把IB乘以2,即IB=2*IB
IB=(vin-vout-0.7)/200k;从这个公式推出VIN

楼主:
IC=3.3/10k=0.33mA;IC=IB*100;算出IB
再把IB乘以2,即IB=2*IB
IB=(vin-vout-0.7)/200k;从这个公式推出VIN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还有些疑问想再请一下:
1、100是哪里知道的放大倍数?三极管放大倍数都这个值吗?
2、IB乘以2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般三极管放大倍数在100或以上,没有选更大是考虑到放大倍数更大时三极管有脱离线性区的可能以及发热量过大,烧坏管子。IB乘以2是避免另一个极端,这样算出来的VIN不会出现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