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修科老师的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书中疑惑

楼主(2010-12-03):
下面是书中第三章有关磁芯的气隙磁导计算
B中的相对圆形端面气隙磁导和(b)圆柱形磁极
什么是相对圆形端面?和圆柱形磁极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EE型磁极 中柱是圆柱形的话是用哪个公式计算?

网友A:
太过繁琐,建议用磁阻法(磁路欧姆定律)求解

楼主:
是这个么 G=UA/L     U:空气磁导率 A:气隙截面积  L:气隙长度

网友A:
在开有气隙的情况下,总磁阻=磁路磁阻+气隙磁阻,1mm的气隙,相当于ur倍的磁性材料长度,用相对长度表示比较直观,用相对磁导比较麻烦。

由于旁路磁通的存在,这仅适用于气隙不太大,且铁芯距离较远的情况。

还好电源上面,不会出现很大的气隙,因些用欧姆定律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