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过孔不能设计在焊接面上片式元件的焊盘中心位置

楼主(2010-12-03):
如何解释:过孔不能设计在焊接面上片式元件的焊盘中心位置。

网友A:
手焊可以  机器焊会漏锡

楼主:
不是放在焊盘中,而是放在二个焊盘的中心位置。如下图所示:

网友B:
这样放置焊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公司的板子上的元件比较密,没空间的话,一般放在那里。

网友C:
表贴元件的焊盘间距很小,如果过孔在焊盘之间,焊锡可能与之发生侵润,这样会使焊接的成品率大幅下降,过孔应该安排在焊盘的外侧。

楼主:
5楼: 表贴元件的焊盘间距很小,如果过孔在焊盘之间,焊锡可能与之发生侵润,这样会使焊接的成品率大幅下降,过孔应该安排在焊盘的外侧。
如果焊盘间距比较小的情况下一般也放不下过孔,像1206或0805封装的电阻中间放个过孔,我想应该还不会至于到会发生侵润的情况吧

网友D:
只要安全间距没问题就行.
但这样放.
风险增加了.
特别是一些小厂加工的小批量产品.
(元件偏移)
在没有过孔的前提下,都会发生两焊盘间短路问题.
有了个过孔,可能性会增加

自己取舍吧.

楼主:
那假设这个过孔盖油了,就不存在短路的问题了吧

网友E:
只要安全间距没问题就行.

网友F:
主要还是为了避免焊接短路。

网友G:
实践证明,合理范围就好

网友H:
无过孔,易造成短路性故障,是个不安全的质量引患,尤为注意!

网友I:
chunyang正解,还是尽量不要往中间放,否则焊接工艺不好的厂家,良品率就低了

网友J:
你如果自己手焊当然没什么,反正出了问题也可以检查出来,万一大批量生产,把出了问题的东西拿到客户那里就麻烦了。

网友:
焊锡可能与之发生侵润

网友K:
还有种隐患,某些贴片元件的两个焊盘从两侧向中间延伸很长,间距很小,例如一些功率电感、固态电容,虽然你的PCB封装的焊盘离得远,但搞个过孔在中间会直接短路。

网友L(2018-08-25):
引用 楼主:
5楼: 表贴元件的焊盘间距很小,如果过孔在焊盘之间,焊锡可能与之发生侵润,这样会使焊接的成品率大幅下降 ...

0805中间肯定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