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 知道 ISP 下载不了

楼主(2010-12-03):
我不是单片机新手, 我毕业设计就是搞单片机,但是毕业后一直没用, 最近想捡起来学习学习, 听说有了STC 可以ISP  于是买了一片STC89C51 和STC12C2052  用MAX232 做了根下载线 不好用  显示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于是 我买了根USB的(PL2303)下载线 装了驱动后 还是不行 还是显示以上文字 太郁闷了 搞不定了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我看网上很多说是驱动问题 那个驱动好用啊 我在各个波特率下都试过了 连2400都试过了 就是不行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  我把单片机插在了面包板上  是这问题吗
我用串口助手试过  RX tX 短接 可以收发数据  真是奇怪了 怎么就下去进取程序呢

楼主:
补充 我真是被这个ISP 打败了  以前用AT的时候 我有TOP的烧录器  还算好用 现在请教大虾 指点一下 我要搞定ISP

网友A:
单片机电源、晶振、复位接好没有?

楼主:
复位  晶振都 没接 我看不用啊 不是有能不振荡器吗  而且里面有烧写好的程序 接上 LED 就亮啊  电源 肯定是接上了

网友B:
按照指示一步一步来就行了,很简单的(只要硬件没问题)...

网友C:
拿表量你的电路

网友D:
如果你是用USB转串口,可能是需要买他们提供的USB转串口的模块,我试过两个其他的模块,都不行,用他们提供的就OK了。

网友E:
“我不是单片机新手, 我毕业设计就是搞单片机,但是毕业后一直没用,”---不知XD毕业了多久? :)

简易用替代法检查,很简单的。面包板容易接触不良。还有简易将晶振也加上;再找台台式机试试。。。
再不行就向STC申请一块STCISP下载板板吧。。。

STCISP电路图

左边的是STCISP下载板(右边是STC脱机下载板)

网友F:
晶振不接肯定是下不了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