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的水位测量电路

楼主(2010-12-03):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快毕业了,在做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的毕业设计,书到用处方恨少。。在水位测量电路这地方卡住了,前三个方案是查资料得来的,请问各位前辈们:
1.方案三的非门是做什么作用的?不经过非门直接引入I/O口不行吗?
2.方案四是我自己的想法,可行吗?
3.把方案四的上拉电阻跟74LS244去掉,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用个水位开关最简单

网友B:
搞个浮球吧,这个探头上结垢后就检测不到水位了。

网友C:
所有的方案都是实验室想像的结果,都不实用。
建议去买一个市场上现成的太阳能热水器的控制器,解剖分析一下就知道人家是怎么设计的。
关键是可靠性、低成本。
水箱到用户的家里,距离很远,线的成本必须考虑。
如果把控制器或者有源传感器放在水箱上,会降低可靠性和维护成本。
一般的传感器就是2根或者3根导线引到水箱,控制器放在家里。

网友C:
补充一下,我以前解剖过一个传感器,就是二极管、电阻、不锈钢弹簧,用硅胶密封,
用好几个露在外边的不锈钢弹簧感应水位。
导线数量越少越好。
输出的是电阻分压,接MCU的ADC。

楼主:
补充一下,我以前解剖过一个传感器,就是二极管、电阻、不锈钢弹簧,用硅胶密封,
用好几个露在外边的不锈钢弹簧感应水位。
导线数量越少越好。
输出的是电阻分压,接MCU的ADC。 ...
引用 网友C:

因为采用的是51单片机,用电阻分压的方法得另外多个AD芯片,成本就变高了不是吗?

网友C:
你不开公司,自然不知道成本是怎么回事。
带ADC的MCU不一定贵,没有ADC的MCU也可以用简单的电路实现ADC。
不同的MCU又能差多少钱?
导线的股数多少、粗细对成本影响很大。这个导线可能是几十米的,每米差0.2元就不少了。

楼主:
也是,实际量产考虑的成本因素肯定很多。
不过我现在是用51单片机做毕业设计,不用考虑导线几十米的问题,想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实现水位测量的功能,请问用方案四可取吗?

网友C:
用方案4,一般不用LS系列的,要用HC系列的。
水的导通电阻差别比较大,244要用高阻输入的HC系列。
如果想省略244,则MCU的输入也需要有高阻输入特性。
实际上不能这么做,MCU很容易受干扰死机的。
既然你只想做一个实验室的产品,那个电路又有什么差别?
你**只做实验室的产品,说明你的思路还是学生的思路。

网友D:
如果说在实验室里做,上面的几种方案基本都可以;
现有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解决太阳能能水位检测问题(寿命,成本):基本是采用震荡,电阻,浮子等方式;
太阳能水位传感器主要考虑:水垢,高温,水质,雷击等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有好的方案,祝贺你发财了!

网友E(2013-04-13):
想请教一下9楼和10楼的大侠,太阳能水位检测,怎么产生震荡信号?
是用IO口输出固定的脉冲

网友F(2014-02-08):
你做出来了么,能否借你原理图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