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给直流电机通一个恒流源会怎么样

楼主(2010-12-03):
负载为一个齿轮箱。假设为通恒电流,产生的恒转矩略大于负载阻力(恒流源的功率设为无穷大),电机最后是一直加速到电机最大功率处,还是会在加速到某个转速下保持匀速。

网友A:
如果是负载比较大的情况下应该是加速到某个转速下保持匀速。
但是电机功率大的情况下还真没有考虑过,不过也应该是保持匀速。因为转速的提高必然会导致阻力的增大,反电势也变高。但反电势变高到一定程度,你恒流控制设备也会受到这个反电势的影响。这个只是我的想当然。:)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是恒流,所以输出扭矩不变。输出扭矩大于负载扭矩,所以会有一个加速度。如果负载随着的转速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到一定转速时负载扭矩等于输出扭矩,这时保持匀速。如果是恒扭矩负载,会达到电机功率点内的最大转速。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分析得有道理哦

网友C:
达到反电动热=供电电压-电流*电枢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能达到这么高的速度.随着速度的提高,负载阻力也在提高.如果我的恒流源的功率远大于电机功率,这个公式不可能实现.

网友D:
就以一个直流有刷马达为例,当马达两端施加电源后,马达的工作电流从微观上看是波动的,特别是每次换向的时候,所以,恒流本身就是带问号的,不谈转速会如何,但俺估计可能只能造成大量发热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前提就是接恒流源,不是恒压源。。。。马达换相那么一下转矩波动基本可以忽略,而且并不是恒流源造成的。

如果是速度环,最后电流是波动的。但如果是相电流环,速度是波动的,但在额定范围内扭矩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