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我看看高压功放的电路加保护的问题啊

楼主(2010-12-04):
上面这个图是我自己搭建的,PA78就是一个高压功放,我想用他实现正负150V、10KHz的信号输出要求,图中输入信号为正负15V以内,接220V交流电。
我是一个初学者,第一次自己动手搭建电路,感觉少很多限流限压之类的保护电路,还望大家多多指教,需要在哪里加入保护电路呢?片子245一个,烧不起啊……多谢多谢

楼主:
刚才的图貌似有点小,这里我把右半部分放大了点

网友A:
对这个高压功放,我不了解。
对你的整流电路,可以肯定地说:必烧无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请指教啊,比较着急,这两天就要交差啊……maychang大师多多指教啊。我今天下午发现了个大错误,对整流部分进行了部分修改,不知道修改后的结果如何呢》烧的话,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A:
4楼的整流电路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您的肯定我就放心了,呵呵。另外能告诉我如何确定过流保护的电阻阻值和功率的确定方法吗?如果功放的supply voltage是正负150V、电流最大2.5mA的话,那过流保护阻值应该为多少呢?如何计算的?多谢了,麻烦您了

网友A:
没有仔细读该芯片datasheet,也没有看到电路中有保护电路,所以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大师您好,这个图是我在原有输出正负150V到芯片供电电源之间串的保护电路,供电电源要求电压150V,最大电流2.5mA,所以想通过这个计算出串的这个电阻的阻值,但怎么计算呢?还望您能指教一下

网友A:
8楼:
串联电阻,这不是好办法,甚至可以说不是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怎么做才能防止过流烧坏芯片呢,芯片比较贵,245一个,烧不起啊……

网友A:
10楼:
办法就是好好看该芯片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手册里确实有写,是我疏忽了,闹笑话了,抱歉

网友B(2014-12-14):
PTC  可恢复保险丝  可用于 保护 喇叭 攻放

网友B:
有个  变压器 保护 的 事例  请参考

用 PPTC 对交流变压器保护该注意些什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