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0-12-04):
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元件的提示图形给弄没有了,现在怎么也拉不出来...
我把软件卸载了,再按还是有.
最后我把软件卸载了之后,还把注册表里的protel 99se相关项也删了过后,安装软件的配置还是和以前一样.....
谁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望解决 ...

楼主:
自己给自己充个数...

网友A:
建议你用360强力卸载电脑上的软件,进行删除,在重装,

网友B:
是你的显示器显示高度不够,所以没法显示,你换个1280x1024的显示器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设置不对

网友C:
再把库文件加载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一方面显示器分辨率略有些低;
另一方面不要把系统字体显示改大,去显示属性的“外观”下面修改相关设置。

楼主:
没有说到点子上呀。。。

楼主:
看来还真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那换一个说法。那个能解决在卸载了protel 99SE之后,把它的配置删除了的。也就是说安装了之后的一切配置跟跟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一样。。。。

网友E:
简单点的:lol以前有装一键还原的,就备份现有的C盘的有用资料后还原.
没有就备份现有的C盘的有用资料后,再装系统.

楼主:
8楼: 一方面显示器分辨率略有些低;
另一方面不要把系统字体显示改大,去显示属性的“外观”下面修改相关设置。

我试了下,八楼说得还真是一个方法。。。。试过才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