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烫,无法复位

楼主(2010-12-04):
最近使用的Winbond的W77E058A,有用看门狗,偶尔出现死机,无法复位的现象,关掉电源后,重新开电后正常。

1、仪器机壳有两部分,并接地,将其一部分接地,另一部分用一个接地导线触碰,很容易出现上述现象。

2、仪器后部有串口线,插拔串口线也容易导致

我就纳闷了,上一批没出现这种情况,这么倒腾都没事,这次这老是出现这个情况,希望有大虾给我解释解释

网友A:
单片机发烫不正常吧。好像都是低功耗的呢。

网友B:
严重死机了,内部电路产生可控硅效应导通了。
说明抗干扰设计不过关,在这里问没有用的,要原理图和PCB图才好分析。

网友C:
W77E058A内部锁死了,这个IC贵死,以前70元一片都买过,后来也是出现严重的问题,没法使用。

网友D:
how about test other vendor IC  such as  SyncMOS  SM59R or SM39R series , they with similar feature, maybe have good EFT  test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