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32 io的并口使用

楼主(2010-12-04):
各位大侠,版主,俺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在lpc2132中如果要求,对一个GPIO的一组引脚同时输出(或者输入)一个2进制数(0和1混合),如何实现?打个比方,能不能向单片机那样,直接p1 = data;\data = p1;多谢!
周工的书中《深入浅出arm7 lpc213x 上册》,有介绍,但是前后俺看着有点矛盾,不大对劲,希望各位帮忙!有图为证!
p133中说io0pin为只读,结果p137中又可以写io0pin了,还说philps不建议写io0pin,搞不明白了!
有图为证

比较图

网友A:
还是看看英文的怎么写的吧,中文的经常有错

网友B:
可以直接通过修改状态寄存器 IOPIN来实现输出电平的变化 我做过简单的实验 LED 1602 12864都是可以的 以前听一个工程师说 以前是没有这种直接修改IOPIN的方式实现 输出电平变化的 是后来用的时候有问题 加上去的 就像上面说的 先写IOSET再写IOCLEAR 会有一个中间所有引脚输出高电平的状态 这对有些器件是不允许的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可以向单片机那样,直接对IOPIN进行赋值了?即可以直接IOPIN = data;就可以直接输出数据吗?多谢!
3# andaming

网友C(2011-07-13):
IOPIN不是只读吗?怎么能付值呢?如果可以付值,那就是可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