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AD转换能采集-5到5V的电压吗?

楼主(2010-12-04):
请教使用pic单片的内部AD转换 能采集到-5V到5V的电压吗?如果不行可以加电路转成正的吗?加电路的话是加什么电路 。谢谢

QQ 992466035

网友A:
不能测量负的

用反向器即可将负转正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运放偏置也实现不了吗?

网友B:
反正都是10V的范围,不但要加偏置,还得做压缩,否则超过了单片机AD的动态范围了。

网友C:
PIC的IO口不允许输入-5V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