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为什么给ACC赋值没用 永远进不了aa

楼主(2010-12-04):
PIC16F883

#include<pic.h>
__CONFIG(XT&WDTDIS);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CC    RB0
#define  IG1    RB1
#define  IG2    RB2
#define  R      RB3
#define  ST     RB4
uchar a,aa,b,bb,c,cc,d,dd,e,ee,numb1,numb11,numb2,numb22,numb3,numb33,numb4,numb44,numb5,numb55;
void init(void)
{
TRISA=0X00;
PORTA=0XFF;
TRISB=0X1F;
PORTB=0X7f;
ANSELH=0X00;
T0CS=0;
PSA=0;
PS0=1;
PS1=0;
PS2=0;
T0IF=0;
RBIE=0;
INTE=1;
T0IE=1;
PEIE=1;
RBPU=1;

//OPTION=0X81;
//INTCON=0XA0;
GIE=1;
}
void PASS(void)
{
RB7=0; //蜂鸣器
RB6=1;  //红色指示灯
RB5=0; //绿色指示灯
}
void error(void)
{
RB7=1;
RB6=0;
RB5=1;
}
void REST(void)
{
RB7=0;
RB6=1;
RB7=1;
}
void key_rise(void)
{
if(aa==1&&numb11==40)
{
if(ACC==1)
  {
   a=0;aa=0;
   numb1=0; numb11=0;
  }
    else
  {
   error();
  }
}

}

/*===============================================================*/
/*============================================================*/
/*===============================================================*/
void key_scan(void)
{
if(a==1&&numb1==10)
{
  if(ACC==0)
    {
    a=0;aa=0;
    numb1=0;numb11=0;
    }
  else
  {
   key_rise();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_scan();
}
}
void interrupt time0(void)
{
//===============================================//
//===============================================//
  if(ACC==0&&a==0&&T0IF==1)
      {
        a=1;RB0=1;
      }
  if(ACC==1&&aa==0&&T0IF==1&&a==1)
     {
      aa=1;
     }
  if(a==1)
     {
     numb1++;
     }
  if(aa==1)
     {
     numb11++;
     }
T0IF=0;
}

网友A:
N长,么仔细看,但是看初始化,你已经将RB0设为输入了,那RB0将反映是的外部是真实情况,写值进去是没有作用的,你把写成PORTB=0X1E试试

网友B:
麻烦你把出问题的地方标个注释,大虾很忙,没时间慢慢看程序。

网友C:
同意4楼

网友D(2013-03-17):
求师傅 教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