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太阳能逆变器原理

楼主(2010-12-04):
各位大侠,小弟刚接触逆变器,不明其原理,特向各位大侠请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逆变器,功率很小,效率也相当低。
L1D3C3和那支三极管构成Boost电路。这支三极管基极必须由脉冲驱动,图中未给出。这部分电路给U1和U2供电。
U1是文氏电桥振荡器,C1C2R2R3用于控制振荡频率,D1D2R4R5R6用于稳定振荡器输出幅度。
U2和R7R8是简单的反相放大器。

从效率角度,U2毫无用处,应该去掉。

楼主:
那请问老爷子,逆变器也分半波和全波吗?刚刚接触这些,很是不理解。谢谢!!!

网友A:
逆变器分全波和半波?这个没有听说过。

楼主:
多谢了!基本上明白这个电路了,呵呵。老爷子您辛苦了。

网友B:
这个电路能有功率输出?

网友A:
功率很小,估计不会超过几十mW,驱动一个扬声器还可以。

网友C:
这样只能叫“逆变”,运放输出几乎没有功率,无实际意义

网友D:
这个逆变电路,功率很小,效率也相当低。要是有电感需求请联系。

网友E(2011-03-29):
凑个热闹

网友F:
这个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