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 恩智浦高速转换器应用设计问答

楼主(2010-12-04):
Q1问:恩智浦高速转换器如何与控制器或者FPGA等接口?

[答:] 我们的产品在数据接口方面有多种可供选择:LVDS, LVCOMS以及JESD204A
Q2[问:] 贵公司的高速数据转换器的数据转换速率能达到多少

[答:] 你好,NXP目前可提供高达250Msps采样率的ADC和1.25Gsps采样率的DAC.

Q3[问:] DAC和MCU相连接时,要注意那些问题?

[答:] DAC与MCU 之间的相链接,主要是SPI通信口的控制,所以你要主要两者的接口电平是否一致,还有控制方面习惯问题,有些工程师喜欢高电平有效,有些喜欢低电平有效,在设计过程中要统一。谢谢!

Q4[问:] 请问JESD204A数据转换器接口是一种新的接口标准,在高速通讯中,NXP系列芯片会不会产生数据损失?如何保证?谢谢!

[答:] 你好! JESD204A标准协议有数据校验机制, 在发生数据错误时,接收端会发起重新同步要求,以确保正确的数据传输
Q5[问:] JEDECJESD204A高速串行数字接口的数据速率能达到多高?

[答:] JESD204A标准规定的单根串口数据传输速率可达3.125Gsps, NXP基于JESD204A的扩展型CGV系列产品速率会有10%的提升。另外JESD204A的升级版本JESD204B可支持高达6.125Gsps的传输速率。
Q6[问:] 请问贵公司的数据转换器系列产品能否与Xilinx公司Virtex-5以上系列FPGA互通?谢谢
[答:] 这点是肯定的,不管是V5,V4,V6还是SPT6,当然还有lattice,alter的产品,都是可以相互通信的。因为这些产品的接口都是标准化了的。都有其行业的标准。

楼主:
Q7 [问] 离线电容校正在使用时是如何操作的?每次上电都需要进行吗?
[答:] NXP的ADC芯片每次上电时会自动完成离线电容校正,不需要用户进行任何操作。
Q8[问:] NXP的该类高速数据转换器有没有sigma-delta工艺的?
[答:] 我们新的产品中会有sigma-delta的产品
Q9[问:] 请问专家DAC1405D750演示版或者开发板向本地代理商申请还是直接向贵公司申请呢?
[答:] 可以向我们的代理商申请。 谢谢!
Q10[问:] 请问专家这类高速转换器除了使用FPGA相连外,还支持ASIC吗?
[答:] 可以,只要在ASIC的输入端/输出端也使用同样标准的接口就可以实现互通。
Q11[问:] 请专家详细介绍JESD204A的架构以及性能优点。谢谢!
[答:] 鉴于篇幅问题,我简单介绍下,如果大家熟悉serdes的原理,那么JESD204A就相对简单很多,从原理方面来看,它可以看着一个精简版的serdes。同时,它把协议大大的简化,尽量减少冗余数据,最大化的有效传输IQ数据。它的数据时钟恢复,数据同步,失步检测和SERDES有很多共性的地方。如果这位工程师对这方面知识还想更深了解,你发个邮件到louis.wu@nxp.com,我会发些相关资料先让你看看,谢谢。
Q12[问:] 影响ADC的SFDR的主要因素有那些?
[答:] ADC参考电压的选择对SFDR会有影响。比如2vpp的情况下SFDR会略好于1vpp.另外ADC前端anti-kickback电路的设计也会对SFDR产生影响。anti-kickback电路的设计可参考NXPADC的datasheet.

网友A:
楼主最近上传了好多好资料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