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T单片机定时器的速度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0-12-04):
定时器1T模式,比传统快12倍,晶振用的是22.1184M,请问定时器多少时间加1?算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就我用的STC12C5A60S2资料上说是1T的,但是实际用时,只感觉延时是比传统的快,但定时器并没有快。

楼主:
因为你没设置,定时器不设置是12T模式,通过设置可以变成1T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谢谢3楼的指点,学习了。
这款芯片默认为12T 的。呵呵、、、

楼主:
但是多少时间加1呢?

网友B:
6楼,12T的话,就是12个晶振时钟+1,1T的话,就是1个晶振时钟+1。

楼主:
1个晶振时钟是多久?22.1184

网友B:
9楼,
1个晶振时钟是多久?22.1184

======================

1/22.1184 = 45.2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