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集电路

楼主(2010-12-04):
如图所示   在IN端输入电流    20mA实测时 图中那一点会有3.9*20=78mV吗  二极管这里有没有影响  多大啊

网友A:
这左边的都接到哪里啦?

网友B:
如果三条向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的线上没有电流,则二极管没有影响,图中那个电流采集点对地为78mV。

网友C:
楼主画图太不小心了,C5怎么短一块了。

既然你问这样的问题,说明模拟方面的功力还不是很好,因此对于你来说:

3.9欧姆采样电阻,估计使用起来肯定不会很理想,想想20mA的GND回路怎么处理?
78mV算是微信号,怎么处理?

网友D:
一起看电路比较好。

网友E:
有意思的是C5,我都怀疑成是画图工具画的图了~~~~~~

网友F:
为啥要加个4148呢?就截那么一小块出来,不太好分析,也不好帮你。

网友G:
对,二极管有没有影响看电流源的带载能力

网友H:
是电流源啊,二极管不会改变电流大小的吧

网友H:
但是,那个采样电阻貌似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