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检测电路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4):
先别说电阻电容。
你这个电路使用单电源,能够正常工作吗?考虑过没有?

楼主:
我搭了一个板子测试。
R1=22K, R2=200K, C1=1.2nF,  C2=12pF
但我不知道怎么选择R1和C1。R2和C2我看过资料有运算公式。
模电很弱,所以上来求教!!

按maychang的指示重新上示波器测试。
运放正相端直接接地时,输出信号脉冲幅值逐渐变高;
运放正相端接5V/2时,输出信号中点在5V/2,脉冲信号在5V/2正负波动,而且幅值并没有明显减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运放正相端接2.7V的情况下,那电阻电容怎么算呢??

网友A:
5楼:
R2/R1是你需要的电压增益,根据你所需要的电压增益取值。
电容C2与你所需要的带宽有关,取定R1和R2后根据你所需要的带宽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运放在该电路中是一个电压交流放大??而不是电流转电压的跨导放大器??

网友A:
7楼:
由于R1的存在,该电路中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并非无穷大,亦即非恒流源。

楼主:
ok,暂时结帖,有不明白的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