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USB技术专区 USB转串口枚举成功,但无法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USB转串口枚举成功,但无法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

楼主(2010-12-04):
做了个USB转串口的设备,枚举已经成功了。
CDC接口的输入端点为2,数据类端点为3。
处理好类请求Get_Line_Coding和Set_control_Line_State后,
主机就不停地用IN查询端点2和端点3,目前我都返回长度为0的内容。
但用串口调试助手无法打开,说是被占用??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呢??谢谢

楼主:
今天调试发现:
HOST发送set_control_line_state后,我的设备发送字节为0的数据,随后host发送ACK过来,正常。
但接下来HOST没有发送OUT token,数据长度为0来表示接收正常,
这有可能是导致串口无法打开的缘故,请问:是什么原因?? 驱动??
在论坛里有个朋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串口无法打开,不知道他是否解决了??
请大家帮帮忙啊 !!!

楼主:
更正错误,主机不需要发送OUT token。

这样看来我的枚举是成功的,但为什么不成功呢??郁闷的很

网友A:
本人已经使用STM32F103RBT6,使用st官方提供的文档,完成了usb虚拟串口的调试 “Virtual_COM_Port”。

你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上下载“STM32_USB-FS-Device_Lib_V3.2.1”的项目文档,参考看看,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B:
首先可以使用抓包工具看一下数据,确定具体进展到哪一层,如果枚举完成已经进入数据传输阶段,pc上显示串口打不开那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了。

楼主:
我现在已经进入主机输入数据阶段,但串口无法打开,驱动问题如何解决呢?
没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我现在已经过了枚举阶段,然后主机不停地发出IN 来查询输入端点,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串口无法打开??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求同解:)

网友D:
可以用USB-BOUND抓一下数据分析一下。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求同解

网友F(2013-04-06):
帮顶,遇上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