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麻烦大牛通过电路图判断啥元器件

楼主(2010-12-04):
是热能表一电源电路,从电池进来电压经过一个器件到了单片机430的UTXD1引脚,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U3是什么器件有什么作用。
新手感谢!

封装是SOT-89

网友A:
三端稳压器?

网友B:
变压器吧,LEO之类

楼主:
如果从分时供电方面考虑呢。
不知道啥型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LDO是啥作用?

网友C:
应是检测电池电压用的

网友D:
LDO 是低压差稳压器

网友D:
检测电池电压用的 应该是电池保护IC

网友E:
应该不是接UTXD1功能,而是复用了430的IO口
那个三端器件猜应该是个电源复位芯片,类似809的东西,如果电池电压低于2.9V,则输出低电平
这样430通过IO口就能判断电池电压低了。

网友F:
复位电路,需要延时的话就是809系列,不需要延时需要CMOS输出就是61C系列,这两款产品我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F: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此元器件的封装是SOT-89-3
不知道你说的元件有没有封装跟他对应上的。

楼主:
我怀疑是BL8506.

不知道如何检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mmx如何知道是检测电池低于2.9v?
你说的应该是正确方向。

网友G:
低电压检测的IC吧

网友H:
串联的R1是105,1M的电阻,应该只是一个电平检测。

网友E:
2.9V是ADM809复位芯片的电压检测点,是ADM809特性,不受外围影响。

如果是BL8506,它有很多小型号,每种型号的检测点不一样
BL8506-27CXX 检测点是2.7V
BL8506-30CXX 检测点是3.0V

如果你查不出是哪个型号,那么直接用直流电源模拟电池电压,慢慢调低。看看U3的Vout端什么时候电平产生变化,那就是你板子上U3的电压检测点。

网友F:
回复 楼主:

BL8506与我司61C系列兼容,不过我目前只有SOT23-3封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mmax前辈
我按照您说的方法,实验了一下:
电源VDD=3.3v时  单片机IO口 电位1.68v
      VDD低于2.7,单片机IO口 电位400mv
所以基本能够判断该元件检测点是2.7v
现在有个问题还是不明白,电池电压低于2.7v的时候,该ic输出低电平通知mcu发出更换电池告警信号。电池电压从3.6v降到2.7v时间会不会很短?达不到1年?

2、电压检测器跟复位芯片是两种器件吗?

网友I:
是电压检测器件,
达不达到1年,是根据电池容量,和你的系统功耗决定的。自己可以大概估算下,然后打个8折,就接近实际了,

网友J:
应该是LDO吧